[DMA] STM32H7 DMA传输PWM失败

楼主(2020-11-25):
STMH743,使用DMA传输PWM,初始化和DMA1 访问的地址都没有错。我使用的是normal模式,若一直循环使用DMA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加延时,也不可以改不变发送数组的值,如果改变或者加延时函数就没有信号了。初始化代码和主函数代码如下。

初始化: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ch2;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ch3;

/* TIM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2_Init(void)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0;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24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2);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_pwmHandle)
{

  if(tim_pwmHandle->Instance==TIM2)
  {
    /* TIM2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 TIM2 DMA Init */
    /* TIM2_CH2 Init */
    hdma_tim2_ch2.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tim2_ch2.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TIM2_CH2;
    hdma_tim2_ch2.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2_ch2.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2_ch2.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2_ch2.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ch2.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ch2.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im2_ch2.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dma_tim2_ch2.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tim2_ch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tim_pwmHandle,hdma[TIM_DMA_ID_CC2],hdma_tim2_ch2);

    /* TIM2_CH3 Init */
    hdma_tim2_ch3.Instance = DMA1_Stream1;
    hdma_tim2_ch3.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TIM2_CH3;
    hdma_tim2_ch3.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2_ch3.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2_ch3.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2_ch3.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ch3.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ch3.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im2_ch3.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dma_tim2_ch3.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tim2_ch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tim_pwmHandle,hdma[TIM_DMA_ID_CC3],hdma_tim2_ch3);

  }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timHandle->Instance==TIM2)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TIM2 GPIO Configuration
    PA1     ------> TIM2_CH2
    PA2     ------> TIM2_CH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void HAL_TIM_PWM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_pwmHandle)
{

  if(tim_pwmHandle->Instance==TIM2)
  {

    __HAL_RCC_TIM2_CLK_DISABLE();

    HAL_DMA_DeInit(tim_pwmHandle->hdma[TIM_DMA_ID_CC2]);
    HAL_DMA_DeInit(tim_pwmHandle->hdma[TIM_DMA_ID_CC3]);

  }
}

主函数代码:

uint32_t M_Pix[24]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249,244,240,230,220,210,200,190,180,170,160,150,140,130,120,110,100,90,80,70,60,50,40,30};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SystemClock_Config();
  HAL_Init();
  MPU_Init();
  MX_GPIO_Init();
  while (1)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2, TIM_CHANNEL_3, (uint32_t *)M_Pix, 23);
    if(__HAL_DMA_GET_FLAG(&htim2,DMA_FLAG_TCIF1_5))
    {
     __HAL_DMA_CLEAR_FLAG(&htim2,DMA_FLAG_TCIF1_5);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2, TIM_CHANNEL_3);
    }
    HAL_Delay(1000);
  }
}

楼主:
找了很多原因 也试了很多  如开cache和加MPU都没有用,因为DMA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主要问题就是改变数组内的值就不可以了。但是我之前在其他板子上,如f103c8上面使用DMA传输PWM波是可以的。有没有遇见过类似问题,可以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
这个有例子的,在STM32H7软件包里面有个PWM DMA,我跑过:

STM32H7的PWM+DMA效果测试,发现测试RCR重复计数器没有效果,已解决是官方例子的bug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88975&fromuid=58

STM32H7的PWM + DMA突发模式实现定时器寄存器的批量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89&fromuid=58

网友A:
整的不顺手的话,跑我这个,比较好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的不顺手的话,跑我这个,比较好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 ...

我看过这个,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的问题是DMA输出PWM,不能使用普通模式,而且我数组内的值没有办法改变,进而无法改变占空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这个,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的问题是DMA输出PWM,不能使用普通模式,而且我数组内的值没有办法改 ...

我这个是双缓冲,随时可以修改。

定时器PWM DMA可以输出什么效果,我这个就可以输出什么效果。

网友B(2021-04-11):
请问后来解决了吗 我目前也是这个问题 目的是为了驱动WS28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来解决了吗 我目前也是这个问题 目的是为了驱动WS2812

参考我三楼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