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T32F403A 如何使用DMA弹性映射

楼主(2020-11-25):
发现AT32F403A的DMA有一个弹性映射的功能,捣鼓了一天,发现还挺好用的

AT32F403A的DMA请求分成了固定映射和弹性映射,固定映射的存在,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兼容STM32F103,弹性映射则提供了更为灵活的通道与数据流的选择

下图是AT32F403A的DMA 1的请求表,这种方式和我们之前熟悉的STM32F103的DMA 请求配置方式一样,每一个通道只能传输固定的几个外设,比如下图的DMA1通道1,那么只能传输ADC1、TMR2_CH3、TMR4_CH1,这种方式称之为固定映射
弹性映射,顾名思义,那就是DMA通道上可以传输的数据流是灵活可变的, 如下表所示,每个通道,都可以通过设置CHx_SRC来选择外设,例如将 通道1的CHx_SRC设置成12,那么就将通道1和SPI2_TX连接上了
雅特力提供了一个函数实现这个功能
void dma_flexible_config(dma_type* dma_x, uint8_t flex_channelx, dma_flexible_request_type flexible_request);
dma_x:用于选择哪个DMA
flex_channelx:用于选择DMA的哪个通道
flexible_request:用于选择哪个数据流

例如: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1, DMA_FLEXIBLE_SPI2_RX);
意思是选择DMA1 的通道1,数据流选择SPI2的RX

然后其他的配置过程就和STM32F103的一样了

网友A:
这个片子批量多少钱一片

网友B:
有支持TFT屏的型号吗

网友C:
这个DMA弹性映射看起来功能很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批量多少钱一片

比ST的要稍微便宜些,可以去问雅特力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支持TFT屏的型号吗

没得哦,感觉雅特力应该加上LCD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MA弹性映射看起来功能很有用啊

是的,反正我用着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