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wt开启影响iap升级吗?

楼主(2020-11-25):
硬汉哥,请问下,我app iap都有初始化dwt的计数功能,这个影响iap跳转吗?

网友:
这个不影响的。

网友A(2021-02-25):
你好,硬汉大哥,我最近在做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STM32F103RC主控芯片s使用HAL库;因为HAL中没有US延时函数打算自己写一个;DWT跟踪这个可以做us延时吧!或者说我把HAL库的基准时钟改成TIM;然后再配置SYSTICK用作us延时;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硬汉大哥,我最近在做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STM32F103RC主控芯片s使用HAL库;因为HAL中没 ...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