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H7-TOOL高速DAPLINK调试STM32F030,MDK版,注意Pack选项这个坑

楼主(2020-11-26):
这个坑其实之前就有坛友已经提出过,就是没有注意,耽误了不少时间,其实不仅是MDK5.28a,后续的MDK系列在一些型号上也有这个问题,而且调试也不正常。

等我们解决了,才想起来下面这个贴上。。。

MDK5.28a编译快一些,但是下载后要手动复位才能执行程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94

最终锁定是这个问题,见上面帖子10楼坛友说明,默认这个选项是勾上的,如果出现无法正常调试,不妨去掉这个对勾调试下:

网友A:
小坑怡情,大坑伤身,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坑怡情,大坑伤身,切记切记

网友:
我遇到过,使用的JLINK,后来又退会老版本了。

网友B:
我还一直以为我买的jlink edu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一直以为我买的jlink edu有问题呢

你用过别的版本JLINK没,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别的版本JLINK没,是否正常。

手上只有这一个jlink edu,我听也有一个群友说jink edu下载后无法自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只有这一个jlink edu,我听也有一个群友说jink edu下载后无法自动运行

我手头的正常,不过不是EDU

楼主:
ULINK也有这个问题。。

https://www.keil.com/support/docs/4249.htm

网友C:
程序本身可以导致JLINK不能软件复位吗,我下载老版本的工程可以自动复位,修改后的工程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本身可以导致JLINK不能软件复位吗,我下载老版本的工程可以自动复位,修改后的工程就不行了

有时候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