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生成的1bpp汉字效果不够美,4bpp和8bpp抗锯齿可以,但略占空间

楼主(2020-11-26):
下面这种字体的1bpp效果还行,大家如果从Google Font下载字体的话,注意这个问题,下载后,里面有加粗,不加粗等各种库,最好实际查看下,那种效果好点

做成8bpp,效果就更好

网友A:
感觉 4bpp 就基本够用了,8bpp 太占空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4bpp 就基本够用了,8bpp 太占空间了啊

对,4bpp即可,再有个2bpp的选择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4bpp即可,再有个2bpp的选择就更好了。

是啊,可惜他们没有提供啊

网友B:
硬汉兄,guix可以不用threadx的,Appendix F - GUIX RTOS Binding Serv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guix可以不用threadx的,Appendix F - GUIX RTOS Binding Services

是的,支持

ThreadX GUIX用于其它RTOS的接口文件gx_system_rtos_bind.c,默认还提供了uCOS-II和III的移植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99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