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indow窗口可以绘制成圆角矩形吗?

楼主(2020-11-26):
我想在当前界面弹出设置界面,设置界面用的是window   我在回调里面重绘了个圆角矩形   但是  还能显示出原来的四个直角。。。
是不是可以设置window透明   然后再绘制圆角矩形?
请求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设置窗口透明属性,然后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窗口透明属性,然后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即可。

这个好像必须要设置新的回调才能生效 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必须要设置新的回调才能生效 是吗?

测试了  确实要新的回调函数   我再测试一下  原来的回调还进不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  确实要新的回调函数   我再测试一下  原来的回调还进不进

不用重新设置回调。

  1. /*
  2. *********************************************************************************************************
  3. *
  4. *        模块名称 : 主界面系统信息对话框
  5. *        文件名称 : App_SysInfo.c
  6. *        版    本 : V1.0
  7. *        说    明 : 本对话框悬浮在主界面上。
  8. *              1. 显示当前IP地址,未插入网线时显示192.168.X.X
  9. *              2. 显示emWin动态内存的剩余,总共是分配了12MB。
  10. *              3. 显示CPU利用率,上电后有段时间是显示的0.0%,因为网络初始化占用了一段时间CPU,不插网线的话
  11. *                 时间稍长,过会就正常了。
  12. *              4. 电压和电流的测试功能未加上。
  13. *
  14. *        修改记录 :
  15.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16. *                V1.0    2016-01-23    Eric2013       首发
  17. *
  18. *        Copyright (C), 2016-202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19. *
  20. *********************************************************************************************************
  21. */
  22. #include "includes.h"
  23. #include "MainTask.h"

/*
*********************************************************************************************************
*                                        宏定义和外部变量应用
*********************************************************************************************************
*/
#define MAG          3
extern uint8_t g_ucNETDetect;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SysInfo
*        功能说明: 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WM_MESSAGE类型指针变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SysInfo(WM_MESSAGE * pMsg)
{
        GUI_RECT pRect;
        char buf[4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TIMER: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Color(0x007C18CC);
                        WM_GetClientRect(&pRect);
                        GUI_AA_FillRoundedRect(pRect.x0, pRect.y0, pRect.x1, pRect.y1, 6);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_13_1);
                        if(g_ucNETDetect == 1)
                        {
                                sprintf(buf, "IP: %s", DHCP_Status[0]);
                                GUI_DispStringAt(buf, 3, 3);
                        }
                        else
                        {
                                sprintf(buf, "IP: 192.168.X.X");
                                GUI_DispStringAt(buf, 3, 3);
                        }

                        #if 0
                                sprintf(buf, "emWin: %uKB/8MB",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10);
                        #else
                                sprintf(buf, "emWin: %dB", (int)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endif

                        GUI_DispStringAt(buf, 3, 17);

                        sprintf(buf, "CPU: %5.2f%%", OSCPUUsage);
                        GUI_DispStringAt(buf, 3, 31);
                        GUI_DispStringAt("V: 12.2V", 3, 45);
                        GUI_DispStringAt("A: 312mA", 57, 45);
                        break;

                case WM_CREATE:
                        /* 设置抗锯齿因数 */
                        GUI_AA_SetFactor(MAG);
                        WM_CreateTimer(pMsg->hWin, 0, 1000, 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SysInfoDlg
*        功能说明: 系统信息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窗口句柄
*********************************************************************************************************
*/
void CreateStatusDlg(void)
{
        WM_CreateWindow(690,
                        345,
                        109,
                        62,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_cbDialogSysInfo,
                        0);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新设置回调。

可是 我是通过资源链表的方式创建的 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多控件。 这样新建完成 只能在下面设置透明标志    我测试不设置下面那个回调就不生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是通过资源链表的方式创建的 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多控件。 这样新建完成 只能在下面设置透明标志     ...

发个完整点的代码,我在模拟器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完整点的代码,我在模拟器上试试。

已上传
另外  swipelist  能设置整个背景的颜色吗  没有元素的地方是黑色的

SettingWindow.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传
另外  swipelist  能设置整个背景的颜色吗  没有元素的地方是黑色的

好的,周一我专门测试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周一我专门测试下这个。

好的  多谢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周一我专门测试下这个。

这个测试了吗   我发现把新的回调函数设置到原来的回调  也可以   就是都用一个回调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了吗   我发现把新的回调函数设置到原来的回调  也可以   就是都用一个回调函数

给整忘了,晚上就测试下。

网友B(2021-08-27):
#include "DIALOG.h"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TEXT_X_SIZE    200
#define TEXT_Y_SIZE    45

#define X_LCD_SIZE     800
#define Y_LCD_SIZE     480

#define TEXT_X_POS     ((X_LCD_SIZE-TEXT_X_SIZE)/2)
#define TEXT_Y_POS     ((Y_LCD_SIZE-TEXT_Y_SIZE)/2+150)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App_Startup", ID_WINDOW_0, 8, 80, X_LCD_SIZE-16, Y_LCD_SIZE-88, 0, 0x0, 0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AllOptomedic;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ackLogoWord;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ackLogoColorCircle2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colortOptomedicLogo;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optomedicbig;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WM_HWIN hWin;
  WM_HTIMER hTimer;

  GUI_RECT Rect;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WM_GetClientRect(&Rect);

         WINDOW_SetBkColor(hWin, GUI_MAKE_COLOR(0x00272727));

        hTimer = WM_CreateTimer(hWin, 0, 500, 0);
    break;
        case WM_PAINT:
                WM_GetClientRect(&Rect);

                GUI_AA_FillRounded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30);

//                GUI_DrawBitmap(&bmbackLogoColorCircle24, (Rect.x1-Rect.x0-399)/2-90, (Rect.y1-Rect.y0-170)/2-30);
//                GUI_DrawBitmap(&bmbackLogoWord, (Rect.x1-Rect.x0-399)/2+20, (Rect.y1-Rect.y0-170)/2);
//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break;
         case WM_TIME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App_Startup(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WM_SetHasTrans(hWin);
//  WM_SetCallback(hWin, _cbDialogNew);

  return hWin;
}

这重绘窗口圆角,咋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IALOG.h"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7)

忘记乘抗锯齿,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