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access Memory (@ 0xa5a5a5a5, Read, Acc Size: 1 Byte)

楼主(2020-11-26):
MDK5.31,DAP,断点后单步出现这个,单步或者全速程序都能正常运行,但是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排查?

网友:
0xa5a5a5a5不是个有效的外设地址,难道是程序有野指针问题。

0xA000 1000 - 0xBFFF FFFF 是保留地址。

楼主:
这个0xa5a5a5a5是不是使能堆栈检查填充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0xa5a5a5a5是不是使能堆栈检查填充的值?

这个的提示是对地址空间的访问,你可以换个简单程序测试对比下的

楼主:
不用DAP,换了个JLink,不提示这个了。可是发现一个问题,freertos + modbus的任务,如果不接调试器则没有响应,接上调试器正常。求个解决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DAP,换了个JLink,不提示这个了。可是发现一个问题,freertos + modbus的任务,如果不接调试器则没有 ...

说明程序确实有bug,论坛有个类似的

近来才弄清楚,MDK的编译BUG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99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DAP,换了个JLink,不提示这个了。可是发现一个问题,freertos + modbus的任务,如果不接调试器则没有 ...

485收发切换时,加个小延时,现在貌似正常了。这个和接不接调试器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cubemx创建的usart初始化RX引脚,是GPIO_NOPULL,这个需要改为上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收发切换时,加个小延时,现在貌似正常了。这个和接不接调试器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cubemx创建的u ...

如果需要加延迟,说明程序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加延迟,说明程序设计有问题。

这个延时是指485芯片的收发使能端切换后的延时:
#define SLAVE_RS485_SEND_MODE_PORT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SET);bsp_DelayUS(20);}
#define SLAVE_RS485_RECEIVE_MODE_PORT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bsp_DelayUS(20);}

  if (xRxEnable) {
                SLAVE_RS485_RECEIVE_MODE_PORT1;
                SET_BIT(huart1.Instance->CR1, USART_CR1_RXNEIE);
        }
        else {
                SLAVE_RS485_SEND_MODE_PORT1;
                CLEAR_BIT(huart1.Instance->CR1, USART_CR1_RXNEIE);
        }
        if(xTxEnable) {
                SET_BIT(huart1.Instance->CR1, USART_CR1_TCIE);
        }
        else {
                CLEAR_BIT(huart1.Instance->CR1, USART_CR1_TCIE);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延时是指485芯片的收发使能端切换后的延时:
#define SLAVE_RS485_SEND_MODE_PORT1       {HAL_GPIO ...

对,就是这个,重复利用发送空中断和发送完成中断即可解决,无需做延迟。

楼主:
这一段其实是FreeModbus里的,它用状态机切过来切过去,实在是不好用中断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段其实是FreeModbus里的,它用状态机切过来切过去,实在是不好用中断来处理。

最好优化下,否则很难知道延迟多少时间合适。

网友(2024-05-31):
楼主,我现在调试也出现这种问题,请问下你解决了吗?能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