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通信问题——助手正常接收,单片机中断接收错误

楼主(2020-11-26):
单片机接收串口指令后返回数据,在返回时通过串口助手显示正常,上位单片机中断接收,总有8字节数据错误,各位大佬看看。

串口接收自己写的,没用HAL处理过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g;
        if(__HAL_UART_GET_IT_SOURCE(&huart1,UART_IT_RXNE)){  //判断中断源
                reg = (uint8_t)(huart1.Instance->DR & (uint8_t)0xFF); //读出数据,自动清标志
                switch(reg){
                        case '*': cnt = 0;break;  //起始符
                        case '%': flag = 1;break; //终止符标志
                        default : rxbuff1[cnt++] = reg;break;        //缓存
                }
        }
}

网友:
哪个是正确的数据,哪个是错误的数据?光看中断没啥问题

网友:
串口初始化看不到,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这些确定没问题,那么就是你串口线有问题了

网友A:
代码太少,不好帮你判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太少,不好帮你判断问题。

谢谢,我应该知道问题所在了,HAL_tick优先级默认0,我一直以为他应该是15呢,学串了,导致中断数据丢失。

楼主:
cubeMX默认HAL_Tick优先级为0,一般RTOS systick一般都是15,思维惯性,没考虑这个,应该是中断没法抢占导致数据丢失,大家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