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6开发板通过GPRS 远程IAP升级固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11-26):
我现在想做一个通过GPRS升级固件程序的 方案 代码参考了串口的IAP升级 是可以的 但是 GPRS的数据要怎么像串口那样解析呢?因为是新手 所以不是很明白 照葫芦画瓢我都没思绪 求大佬给个明路 指点一下 救救孩子吧

网友A:
小伙子,串口数据怎么用解析,GPRS数据就怎么解析啊,你这提问我都不明白你具体哪里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串口数据怎么用解析,GPRS数据就怎么解析啊,你这提问我都不明白你具体哪里不明白

如果不用GPRS 用以太网呢?我因为没有看到过源码 在这里空想的  还有就是 串口是吧发来的文件放在一个数组里面GPRS可能一次发不了那么大的吧?分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有很多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GPRS 用以太网呢?我因为没有看到过源码 在这里空想的  还有就是 串口是吧发来的文件放在一个数组 ...

相对来说,以太网和GPRS传输更稳定,一般的以太网和GPRS是TCP数据包,一般在1K=1024字节的缓存,一般的应用场合报文足够了,还有一种就是做远程升级数据包需要分包,这个找下合适的分包传输就好了,一般就是第一包数据里面带上总的字节长度,分几包传输,当前包属于第几包,防止出错,在每包后面加上校验。以太网和GPRS都是一次大数据传输的,比串口简单多了。

网友:
gprs信号怎么保证不中断呢?中断后怎么处理?

有线通讯好做,无线就是怕连接不上。

做过野外无线升级,后来放弃了。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需求,初步决定使用阿里云,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需求,初步决定使用阿里云,正在研究中

相互学习一下 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来说,以太网和GPRS传输更稳定,一般的以太网和GPRS是TCP数据包,一般在1K=1024字节的缓存,一般的应 ...

大佬解释得很透彻 受益匪浅  还有就是我这个项目是国外的 我担心的是网络问题 客户要求能在线升级 可是外网要怎么弄呢 头大 板子上有4G模块  也有以太网模块

网友(2021-06-18):
楼主成功没   我也遇到个用GPRS模块做搞远程升级的项目

网友C(2021-09-22):
楼上的各位大佬成功没,我也在折腾这个,串口到4G模块,要远程升级      搞定的借鉴个方法,我用自带的bootloaer   服务器网络虚拟成串口,用FLYMCU没有成功做(最接近的就是擦除完成,显示擦除失败,经常还连不上的),STM32CubeProgrammer只有30%不到的成功,也是经常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各位大佬成功没,我也在折腾这个,串口到4G模块,要远程升级      搞定的借鉴个方法,我用自带的boot ...

换个好点的串口线。然后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