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打开定时器后进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0-11-26):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
自己做的板子,打开定时器中断,程序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定时器频率为10us的时候,很快就会进HardFault_Handler,为500ms时候也会进,但是不会那么快。
芯片外设只用了SPI 、串口、定时器和LED灯。
串口和SPI正常。
玄学的是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就没有问题,不会进HardFault_Handler。(晶振都为8M,stm32型号一个是stm32f4ve,一个是vg,但是下载程序时候有重新选型号并编译。)

网友A:
串口正常,说明时钟没什么问题,

建议将开发板的芯片吹下来,换到你的板子上面试试(如果引脚完全兼容的话),防止你买的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正常,说明时钟没什么问题,

建议将开发板的芯片吹下来,换到你的板子上面试试(如果引脚完全兼容的 ...

刚刚把晶振吹了下来,发现使用HSI为8M的时候正常,HSI倍频到168M的时候也会尽hardfault

网友:
打开stack+call的窗口, 看看进hardfault在哪个函数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把晶振吹了下来,发现使用HSI为8M的时候正常,HSI倍频到168M的时候也会尽hardfault

大概率是硬件设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