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ootload引导app启动时,可用顺便传参吗?

楼主(2020-11-27):
bootload引导app启动时,可用顺便传参吗?

没找到相对应的教程,貌似需要汇编代码,需要传一个数据给APP使用,请教一下大神有没有对应的代码或者教程或者汇编指令。

谢谢!

网友:
可以啊,不是有备份RAM什么的,备份寄存器什么的,比较方便干这个。

还有一种玩法就是这种:

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据的问题总结(2019-10-0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17&fromuid=58

楼主:
膜拜大神专门在线等大神指导,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