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求助,STM32CubeMX生成的STM32H743IG+FreeRTOS+LWIP一直报错

楼主(2020-11-27):
STM32CubeMX生成的STM32H743IG+FreeRTOS+LWIP一直报错排查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人知道原因的?

网友A:
卡在MAC的软件复位这里,是硬件时钟设计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MAC的软件复位这里,是硬件时钟设计问题居多

排查时钟没发现问题,然后仔细把PHY的寄存器一个个全部看了一遍,配置也都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查时钟没发现问题,然后仔细把PHY的寄存器一个个全部看了一遍,配置也都试了

MAC软件复位需要外部时钟的参与,看来这里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