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MDK5.31 jlinkV9调试出错

楼主(2020-11-28):
debug设置页面的 connect&reset option  reset方式为什么只能设置normal 。设置成reset pin没法仿真,程序乱跑。

网友A:
你用的jlink的问题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jlink的问题剧多。

硬汉啥意思?盗版的存在bug?我仿真过程中停止后进行软复位,再运行后event recorder等调试组件会卡10几秒才会刷新出来调试信息,无语了,换了最新的MDK5.33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jlink的问题剧多。

应该用哪个版本的Jlink,我看之前你说也在用jlink V9,想着还能再战两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啥意思?盗版的存在bug?我仿真过程中停止后进行软复位,再运行后event recorder等调试组件会卡10几 ...

那个Event Rcorder不好用的时候,需要狂点几次MDK左上角那个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