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CubeProgrammer连不上已经被设置为读保护的片子?

楼主(2020-11-28):
之前写完的STM32,加了写保护,后来程序升级了,准备重新用STM32CubeProgrammer刷一下程序,结果链接片子的时候就提示附图,意思是芯片已经写保护了,找了半天没找到在STM32CubeProgrammer里怎么擦除片子写保护呢?

网友:
是的,要使用Flashloader

STM32CubeProg使能读保护情况下禁止了使用系统bootloader,而早期的Flashloader可以正常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09&fromuid=58

楼主:
Flashloader太难用了,这个软件启动连接和给板子上电,顺序要严格对应上才行,不是说板子bootloader模式上电后,启动Flashloader连接就可以,所以往往折腾好几次之后才能连上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loader太难用了,这个软件启动连接和给板子上电,顺序要严格对应上才行,不是说板子bootloader模式上 ...

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吧,关闭了这个功能。

楼主:
折腾了半天,终于搞定了,在 STM32CubeProg 里只要勾选上附图上的勾儿再连接片子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半天,终于搞定了,在 STM32CubeProg 里只要勾选上附图上的勾儿再连接片子就能正常使用了

这个位置太隐蔽了。

楼主:
听说 STM32CubeProg 新版本不再需要JAVA组件的支持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 STM32CubeProg 新版本不再需要JAVA组件的支持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2.6.0已经发布了,可以安装下试试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 ... eprog.html#overview

楼主:
这个链接里给的各个OS下的版本还是2.5.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链接里给的各个OS下的版本还是2.5.0的

我已经更新上了

STM32CubeProg升级至V2.6.0,新增所有寄存器查看界面,无需用户单独安装Java环境(2020-11-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68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