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tFs文件系统f_read函数无法读取自己生成的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0-11-28):
我想在STM32F429上实现一定帧率的视频播放(不带音频), 但由于直接利用软件解码的方式速度过慢, 为此选择了在电脑上将图片文件保存为rgb565格式, 而后通过SD卡直接依次读取一张张图片, 并直接输入显存进行显示. 目前已经能够实现800*480屏幕, rgb565格式, 150ms/帧左右的刷新速度。
进入调试模式, 发现f_open与f_read的耗时分别为50ms与100ms。为了进一步提高帧率, 我就想把rgb565文件头尾相接, 直接合并在一起, 这样只需要调用一次f_open, 希望能够将帧数提升至10/s左右.
但在测试时, 却发现JPG_Buffer这个缓存区读不到数据。 执行完f_read指令后JPG_Buffer缓冲区仍然全为0. 但单张读取rgb565格式的文件就是正常的.
进入调试模式, 检查f_open的返回值, 为FR_OK; 检查f_read的返回值, 为FR_OK, 说明文件已经正常开启, 读取. 再查看JPG_File结构体, 得到结果如下:
文件大小信息与实际是相符的, 但扇区缓冲区win数据全为0,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正常读取rgb文件时得到的JPG_File结构体如下
扇区缓冲区win数据不为0, 而是有相应读数. 请教下大家是什么问题呢?

JPGresult.raw

楼主:
我也试了一下打开硬汉哥"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emWin教程(V2.0).pdf"这个文件, 发现也是没法通过f_read去读数, 应该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
你的fatfs是不是无法读取大文件。
移植我这个吧

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发布新版案例(2020-06-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560&fromuid=58

楼主:
不行的, 换成您的文件系统还是一样的问题。原来是R0.13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 换成您的文件系统还是一样的问题。原来是R0.13版本

不是文件系统,我说的是底层驱动。

楼主:
今天我修改了fatfs的底层驱动, 发现还是只读到0x00。我后来想试试安富莱的代码, 结果烧录进去后程序没法运行,也没法通过swd下载程序了, 怀疑是时钟和安富莱默认配置不一样(板子的时钟是25MHz的). 此外, 我进到bsp的sd卡驱动里看, 发现有些代码确实不太相同。我明天改一下BOOT0脚看看能不能正常烧入进程序,然后再试试看是不是bsp的驱动问题

楼主:
还是不行...修改了sd卡驱动, 依旧读不到该文件的数据.但是f_open返回值都是正确的, 和电脑上看到的结果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修改了sd卡驱动, 依旧读不到该文件的数据.但是f_open返回值都是正确的, 和电脑上看到的结果相同

有个我们的板子就方便了,这个我有例子测试,之前那emWin的13MB矢量字体就是直接FatFS一次就加载到SDRAM测试的。

楼主:
是这样的, 其他比这个文件大的文件都可以用fatfs读取, 返回数据也都正常,但是就这个文件不太行。硬汉哥方便把这个程序放到SD卡上用f_read读取读取, 看看能读出数据吗?

楼主:
我换了一个代码跑了一下,可以正常该文件的数据。估计是读取部分哪里出了问题,之后有时间对比下代码。谢谢硬汉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个代码跑了一下,可以正常该文件的数据。估计是读取部分哪里出了问题,之后有时间对比下代码。谢谢 ...

好的,后面有问题了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