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GUIX怎么将屏幕旋转90°呢?

楼主(2020-11-29):
请问GUIX怎么将屏幕旋转90°呢?

网友A:
简单的修改底层驱动没问题,高速的旋转方案,我还没搞定,后面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修改底层驱动没问题,高速的旋转方案,我还没搞定,后面再研究。

谢谢硬汉哥

网友B:
下个版本会添加565rgb的屏幕旋转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版本会添加565rgb的屏幕旋转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版本会添加565rgb的屏幕旋转支持。

期待中

网友C(2021-09-02):
啥时候能出支持竖屏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时候能出支持竖屏版本的

GUIX Studio已经可以设置横竖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