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P调试,F429usb可以接受到pc机的数据,但是发送始终不行,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20-11-29):
之前的帖子,是串口没法识别,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现在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和usb的监测软件,发现了一些问题。
感谢硬汉,串口调试和usb监测软件都是硬汉推荐的

发现usb的tx数据函数

uint8_t  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HandleTypeDef *pdev)
{
  USBD_CDC_HandleTypeDef   *hcdc = (USBD_CDC_HandleTypeDef*) pdev->pClassData;

  if(pdev->pClassData != NULL)
  {
    if(hcdc->TxState == 0)
    {
      /* Tx Transfer in progress */
      hcdc->TxState = 1;

      /* Transmit next packet */
      USBD_LL_Transmit(pdev,
                       CDC_IN_EP,
                       hcdc->TxBuffer,
                       hcdc->TxLength);

      return USBD_OK;
    }
    else
    {
      return USBD_BUSY;
    }
  }
  else
  {
    return USBD_FAIL;
  }
}

仿真发现,一直是busy的状态,没法调用底层的

USBD_LL_Transmit(pdev,
                       CDC_IN_EP,
                       hcdc->TxBuffer,
                       hcdc->TxLength);
的这个函数

问题出在哪里呢,给分析分析,谢谢大家,附图!!

这个是串口成功识别截图

这个是串口成功识别截图

usbtrace 看到了usbVCP设备

usbtrace 看到了usbVCP设备

红箭头就是vcp设备

红箭头就是vcp设备

IN 和OUT的管道拦截的数据,429没有发送数据

IN 和OUT的管道拦截的数据,429没有发送数据

发现是usb CDC 里面着函数监测到一直是busy

发现是usb CDC 里面着函数监测到一直是busy

网友:
继续参考我这个试试:

应网友需求,制作基于STM32-V6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例子供大家下载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39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