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上位机更新App经常出现问题,软件发布可以直接发布Bin文件否

楼主(2020-11-29):
1、上位机软件更新App时,遇到多次H7-Tool收到了下载文件但不更新自身固件的现象,已成板砖。群主发布软件时,可否直接发布支持从0x08000000的App的bin文件,跳过BootLoader代码,以便对STM32不熟的人,直接通过Programmer或类似工具直接升级工具的H7-Tool。
2、对源码在Keil进行编译,修改起始地址时,出现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等错误。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MDK下载会吧,直接编译H7-TOOL的APP下载即可,无需做任何修改。

他会自动下载到APP地址中。

楼主:
ARM新手,正常的代码应该是从0x08000000开始,现在的源代码发布的Bin文件应该是从0x08020000开始,如果用Jlink或programmer下载,理论上应该是运行不起来的吧? 如果能运行起来,那是为什么 ... ... 这个自动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新手,正常的代码应该是从0x08000000开始,现在的源代码发布的Bin文件应该是从0x08020000开始,如果用Jl ...

bin文件是不带地址信息的,就是纯数据,如果你用JLINK或者STM32CubeProg,需要指定地址才可以下载到指定位置。

而MDK生成的axf可执行文件或者hex文件都是带地址信息的,MDK会根据地址信息下载到指定位置,无需用户操心。MDK的H7下载算法支持内部Flash里面随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