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H7 备份RAM同样的工程文件烧进去结果不同

楼主(2020-11-29):
备份内存0x38800000无法访问,一但读写直接飞掉了。
__HAL_RCC_BKPRAM_CLK_ENABLE();

两块板,完全一样的工程下载进去一个能读写,一个不能(没有参杂任何逻辑)。
两块板运行初始化BSP_Init 之后调试停止对比相关的寄存器设置值(RCC、PWR、RTC、FLASH)全部值全部相同。

难道是STM32H7这部分内存损坏了???

网友:
备份RAM,开启时钟后即可无痛使用。

楼主:
有权限限制了访问,在FLASH寄存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权限限制了访问,在FLASH寄存器里面

STM32H7内部Flash的读保护说明(Level0默认,Level1连接保护,Level2设备和自举保护)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66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