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H7-TOOL 的bsp_qspi_w25q256.c中的内存映射配置有问题

楼主(2020-11-29):
之前按照教程尝试QSPI flash中运行程序,程序直接进入HardFault_Handler,调试发现0x9000000都是AA。于是一步一步与V7的例子做对比,发现了这个uint8_t QSPI_MemoryMapped(void)配置有点不一样
H7-TOOL:

V7:

最后用V7里的配置就可以成功运行了

网友:
V7那个W25Q256驱动可以直接用于H7-TOOL,仅需修改bsp_qspi_w25q256.c开头,做成如下条件编译即可自如切换。

修改后,V7所有如下的例子都可以用于H7-TOOL:

V7-029_QSPI读写例程,四线DMA方式,读每秒48MB(V1.2).
V7-032_QSP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QSPI Flash虚拟U盘(带文件系统,读每秒24.6MB)
V7-059_QSPI读写例程,查询方式
V7-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
V7-061_QSPI Flash的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制作
V7-062_QSPI Flash运行程序(Bootloader)
V7-063_QSPI Flash运行程序(用户APP)
V7-064_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无需单独制作BOOT和APP(强烈推荐)

当前H7-TOOL是用的QSPI DMA方式。

/*
    STM32-V7开发板接线

    PG6/QUADSPI_BK1_NCS     AF10
    PF10/QUADSPI_CLK        AF9
    PF8/QUADSPI_BK1_IO0     AF10
    PF9/QUADSPI_BK1_IO1     AF10
    PF7/QUADSPI_BK1_IO2     AF9
    PF6/QUADSPI_BK1_IO3     AF9

    W25Q256JV有512块,每块有16个扇区,每个扇区Sector有16页,每页有256字节,共计32MB

    H7-TOOL开发板接线

    PG6/QUADSPI_BK1_NCS     AF10
    PB2/QUADSPI_CLK         AF9
    PD11/QUADSPI_BK1_IO0    AF10
    PD12/QUADSPI_BK1_IO1    AF10
    PF7/QUADSPI_BK1_IO2     AF9
    PD13/QUADSPI_BK1_IO3    AF9
*/

/* QSPI引脚和时钟相关配置宏定义 */
#if 0
#define QSPI_CLK_ENABLE()               __HAL_RCC_QSPI_CLK_ENABLE()
#define QSPI_CLK_DISABLE()              __HAL_RCC_QSPI_CLK_DISABLE()
#define QSPI_CS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define QSPI_CLK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0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1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2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3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QSPI_MDMA_CLK_ENABLE()          __HAL_RCC_MDMA_CLK_ENABLE()
#define QSPI_FORCE_RESET()              __HAL_RCC_QSPI_FORCE_RESET()
#define QSPI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QSPI_RELEASE_RESET()

#define QSPI_CS_PIN                     GPIO_PIN_6
#define QSPI_CS_GPIO_PORT               GPIOG
#define QSPI_CS_GPIO_AF                 GPIO_AF10_QUADSPI

#define QSPI_CLK_PIN                    GPIO_PIN_2
#define QSPI_CL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QSPI_CLK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0_PIN                 GPIO_PIN_11
#define QSPI_BK1_D0_GPIO_PORT           GPIOD
#define QSPI_BK1_D0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1_PIN                 GPIO_PIN_12
#define QSPI_BK1_D1_GPIO_PORT           GPIOD
#define QSPI_BK1_D1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2_PIN                 GPIO_PIN_7
#define QSPI_BK1_D2_GPIO_PORT           GPIOF
#define QSPI_BK1_D2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3_PIN                 GPIO_PIN_13
#define QSPI_BK1_D3_GPIO_PORT           GPIOD
#define QSPI_BK1_D3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else
#define QSPI_CLK_ENABLE()               __HAL_RCC_QSPI_CLK_ENABLE()
#define QSPI_CLK_DISABLE()              __HAL_RCC_QSPI_CLK_DISABLE()
#define QSPI_CS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define QSPI_CLK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0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1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2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QSPI_BK1_D3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QSPI_MDMA_CLK_ENABLE()          __HAL_RCC_MDMA_CLK_ENABLE()
#define QSPI_FORCE_RESET()              __HAL_RCC_QSPI_FORCE_RESET()
#define QSPI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QSPI_RELEASE_RESET()

#define QSPI_CS_PIN                     GPIO_PIN_6
#define QSPI_CS_GPIO_PORT               GPIOG
#define QSPI_CS_GPIO_AF                 GPIO_AF10_QUADSPI

#define QSPI_CLK_PIN                    GPIO_PIN_10
#define QSPI_CLK_GPIO_PORT              GPIOF
#define QSPI_CLK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0_PIN                 GPIO_PIN_8
#define QSPI_BK1_D0_GPIO_PORT           GPIOF
#define QSPI_BK1_D0_GPIO_AF             GPIO_AF10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1_PIN                 GPIO_PIN_9
#define QSPI_BK1_D1_GPIO_PORT           GPIOF
#define QSPI_BK1_D1_GPIO_AF             GPIO_AF10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2_PIN                 GPIO_PIN_7
#define QSPI_BK1_D2_GPIO_PORT           GPIOF
#define QSPI_BK1_D2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define QSPI_BK1_D3_PIN                 GPIO_PIN_6
#define QSPI_BK1_D3_GPIO_PORT           GPIOF
#define QSPI_BK1_D3_GPIO_AF             GPIO_AF9_QUADSPI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