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STM32CubeProg升级至V2.6.0,新增所有寄存器查看界面,无需用户单独安装Java环境(2020-11-30)

楼主(2020-11-30):
论坛镜像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70

官方下载: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eprog.html#overview

新增的CPU界面:

更新记录和解决的bug如下:

网友A:
从2.5.0和2.6.0安装文件大小来看,应该是如介绍中所说的去掉了依赖的JAVA环境,JAVA跨平台确实好,但是这家伙太庞大臃肿了,因为是解释执行的,所以速度普遍慢,新版本估计有可能是换了编程环境做出来的新产品,比如QT之类的,大名鼎鼎的WPS就是QT写的

网友B:
去掉了JAVA环境,安装后体积是原来的3倍,越来越臃肿了

网友C:
要是IDE和 STM32CUBX也能去除JAVA就更好了,JAVA适合于高性能服务器运行,桌面软件实在是太慢了,怪不得谷歌新手机新系统重新采用C++

网友D:
好像新版本STM32CubeProg v2.6.0内置了OpenJDK的Java,去除了Oracle(涉及到版权问题,新版本的Java貌似要收费)的

网友:
新版本看着和老版本一样,但是能最大化了,另外提示信息框里的字边小了,根本看不清

网友E:
这个版本不知道有什么鬼,提示我升级stlink,升级也成功了。使用它烧写了几十片mcu后,就莫名的挂掉了,win10下的usb驱动不能识别了。 这个是陪伴了我5年的淘宝stlin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2.5.0和2.6.0安装文件大小来看,应该是如介绍中所说的去掉了依赖的JAVA环境,JAVA跨平台确实好,但是这家 ...

还是Java的,只是换成了OpenJ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了JAVA环境,安装后体积是原来的3倍,越来越臃肿了

其实还是JAVA的,只是换成了OpenJD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新版本STM32CubeProg v2.6.0内置了OpenJDK的Java,去除了Oracle(涉及到版权问题,新版本的Java貌似要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IDE和 STM32CUBX也能去除JAVA就更好了,JAVA适合于高性能服务器运行,桌面软件实在是太慢了,怪不得谷 ...

像Embedded Studio那种就非常方便,启动快,编译快,软件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本不知道有什么鬼,提示我升级stlink,升级也成功了。使用它烧写了几十片mcu后,就莫名的挂掉了,win ...

这样就不好重新刷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