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问下,大神,guix 双缓冲的 历程及教程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啊 ?

楼主(2020-11-30):
请问下,大神,guix 双缓冲的 历程及教程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啊 ?

现在 吧 guix studio 产生的资源文件放在 外部 qspi flash 里面运行,貌似有时会出现 撕裂的 现象,之前是放到 单片机内部 flash 里面基本还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网友A:
我的放在QSPI Flash没问题啊,你是不是没有用内存映射模式

双缓冲方式,会发布的,近期就发布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放在QSPI Flash没问题啊,你是不是没有用内存映射模式

双缓冲方式,会发布的,近期就发布给大家,

我使用了内存映射模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了内存映射模式的

那没问题啊,你的界面效果是什么样的。

QSPI Flash的Cache开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啊,你的界面效果是什么样的。

QSPI Flash的Cache开了没

        /* 配置 QSPI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使能该保护区域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90000000;                //设置基址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MB;   //设置保护区域大小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设置访问权限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禁止缓冲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禁止cach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禁止共用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9;        //设置保护区域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设置类型扩展域为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禁止子区域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允许指令访问(允许读取指令)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这个配置貌似是没有开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 配置 QSPI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 ...

必须得开Cache,直接开最高性能

使用STM32H7的AXI SRAM,SRAM1到SRAM4对应的Cache最高性能和最低性能配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932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开Cahche,直接开最高性能

使用STM32H7的AXI SRAM,SRAM1到SRAM4对应的Cache最高性能和最低性能 ...

内存映射模式,开启了也没有什么用吧,因为使用的是查询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 配置 QSPI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 ...

貌似是没开。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没开。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目前 qspi flash 使用的是内存映射模式,没有使用到 dma 模式,那这个 mpu 配置 对于查询模式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目前 qspi flash 使用的是内存映射模式,没有使用到 dma 模式,那这个 mpu 配置 对 ...

开到最高性能,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到最高性能,看看效果如何

需要把下载算法开启
1.
        /* 配置 QSPI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使能该保护区域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90000000;                //设置基址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MB;   //设置保护区域大小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设置访问权限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允许缓冲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禁止cache, 不能用MPU_ACCESS_CACHEABLE;会出现2次CS、WE信号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禁止共用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9;        //设置保护区域,建议这个保护区域不要随意修改,因为下载算法里面使用的也是这个区域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设置类型扩展域为level0,建议这个保护区域不要随意修改,因为下载算法里面使用的也是这个区域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禁止子区域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允许指令访问(允许读取指令)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2.
        /* 使能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使能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3. 把mdk ac5 开启最高优化,再勾选 上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4. 再次下载 app 程序运行,貌似是快了一点了喔
5. 运行速度变快了,目前不知道是 是不是因为下载算法里面的优化等级提高了影响到app 的运行速度还是 mpu 设置后影响 app 里面的运行速度,反正现在总体的运行速度是提高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把下载算法开启
1.
        /* 配置 QSPI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

后面用一些复杂的程序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用一些复杂的程序测测。

我现在是吧 资源文件 放到外部 qspi flash 里面的,里面包含了 2个 全字库(一个 16*16, 一个 24*24),再就是一些 图片,按钮之类的文件了,现在显示基本都是全中文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