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的CAN通信离线自动恢复

楼主(2020-11-30):
以前的F4和F1系列的CAN通信都可以离线自动恢复,但H7的为什么找不到呢?

网友:
帮顶,还没有研究过。

楼主:
已解决,根据参考手册使能can的IE寄存器的离线中断,回调函数中初始化can通信就可以实现离线恢复了

网友A:
  FunctionalState CAN_ABOM;  /*!< Enable or disable the automatic bus-off management.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ei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
H7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tionalState CAN_ABOM;  /*!< Enable or disable the automatic bus-off management.
              ...

我在H7的HAL库没有看到,你找到了麻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