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重新上电,屏幕会有很多很小的花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30):
程序烧录进去显示没问题,但是我把电源断掉,然后重新插上,屏幕就有很多小小的花点。这是为什么。我用的F767+FreeRTOS+emWin+7寸显示屏。显存用的外部SDRAM,分配了8M;
LTDC等的驱动用我之前裸机的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LCD任务是100ms刷新一次。
我在想是不是加上RTOS的原因?

网友:
把电放干净试试看 所有电容的电放干净

网友:
雪花点吗?

使用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内部SRAM试试。

楼主:
对的,雪花点。main开始的地方加了__set_PRIMASK(1)就正常了。硬汉哥,这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雪花点。main开始的地方加了__set_PRIMASK(1)就正常了。硬汉哥,这是哪里有问题。

这样的话。屏蔽全局中断了,你得查查是那个中断导致的,逐步排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