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采用DMA方式传输,请问SPI的片选信号该如何配置?

楼主(2020-11-30):
本人用[STM32H7系列,SPI采用DMA方式传输,请问SPI的片选信号该如何配置,看了好多帖子,好像没有管这个管脚,有做这方面程序的能提供以下解答吗?
简单的说就是:SPI采用DMA方式传输,怎么控制CS信号的拉高和拉低?谢谢!

网友A:
高级玩法要上这个SPI硬件CS引脚,DAC8563,DAC8501都有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玩法要上这个SPI硬件CS引脚,DAC8563,DAC8501都有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 ...

谢谢,
如果用STM32F4或F7系列的SPI的DMA,NSS控制和H7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玩法要上这个SPI硬件CS引脚,DAC8563,DAC8501都有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 ...

按照标准的SPI协议,当SPI被配置为主机模式后,通过SPI对从设备进行操作时,

其NSS应该自动置低,从而选中(使能)从设备;

一旦不对从设备进行操作,NSS立刻置为高。

但是,我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却发现:STM32 SPI NSS无法自动实现跳变。

一旦SPI初始化完成并使能SPI,NSS立刻置低,然后保持不变。

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直到我在ST官方论坛上看到国外有些技术人员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STM32 SPI NSS无法自动跳变。

ST官方技术人员也证实:

STM32 SPI NSS是不会自动置位和复位的。按照官方说法,ST已经将其列入了改进计划。

硬汉,照这么说,DMA传输时,你的SPI的 NSS是怎么实现自动置位和复位的??
你的DMA用法感觉有点不太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标准的SPI协议,当SPI被配置为主机模式后,通过SPI对从设备进行操作时,

其NSS应该自动置低,从而 ...

必须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用。。。

大牛,DMA下,你的NSS是自动跳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牛,DMA下,你的NSS是自动跳变吗?

必须得变化啊,不变,设备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变化啊,不变,设备就出问题了。。。

SPI使用DMA,并且NSS自动跳变,在cubemx里面怎么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使用DMA,并且NSS自动跳变,在cubemx里面怎么配置啊?

我不怎么用CubeMX,你直接看我的例子刷吧。

网友B(2024-08-01):
引用 网友A:
我不怎么用CubeMX,你直接看我的例子刷吧。

大佬,有空能给我也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有空能给我也发一份吗?

看我前面二楼回复,链接里面有例子和教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