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关在STMF1中使用jason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    topic: "env_light_ctrl",
    opt: Enable     //Enable:1,Disable;0
  }

我想把Enable当做布尔类型的解析,但是在CJason中只能解析到true和false。例如:
     opt = json_object_get(root, "opt"); //如果opt:true,但是 opt: Enable  就解析不出来
    if(json_is_true(opt))
   {
      printf("status: true\r\n");
      LED_ON ;
  }else if(json_is_false(opt))     //如果opt:false  opt: Disable  就解析不出来
       {
        printf("status: false\r\n");
        LED_OFF;
       }

如果我想解析Enable和Disable呢?还是说CJason中只能解析true和false?

网友:
看他的源码实现。

网友:
使用从JSON,修改简单,搜索true和false字符串部分,拷贝替换为enable和disable就好了,不过你这么改明显不符合标准json,自己用用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