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一下GUIX有没有发现绘制字体可以旋转

楼主(2020-11-30):
想使用的字体可以旋转,找到gx_canvas_rotated_text_draw_ext,但是这个函数官方解释“This service should only be used to render rotated text “one time””
只能绘制一次,不可在进行修改了,想要达到修改的效果喝旋转90度的效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想法。我看了手册几次没有发现什么了。或者各位有没有整个屏幕翻转90度的思路(本人的RGB屏幕不支持横屏),指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可以在底层做,有些驱动IC支持的,写寄存器就好

网友A:
仅需要文字旋转吗,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需要文字旋转吗,我回头试试。

对,缘由是屏幕不可以配置横屏。用到的控件有垂直方向的,只有一些动态文本没有发现有旋转的了。找到的那个AP gx_canvas_rotated_text_draw_ext 并不能动态修改显示的text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缘由是屏幕不可以配置横屏。用到的控件有垂直方向的,只有一些动态文本没有发现有旋转的了。找到的那 ...

好,这两天我就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