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AP] Win7安装DAPLINK WinUSB驱动的超简单,稳定方案,强力推荐

楼主(2020-12-01):
WinUSB方式在Win10,Win11上是免驱的,自动识别,而用于Win7的话需要安装驱动,这里推荐一个超简单,稳定方案。

使用下面这个绿色小软件即可,非常好用。
https://zadig.akeo.ie/

1、H7-TOOL插到Win7系统的电脑上,并进入CMSIS-DAP仿真器功能,可以看到HID可以免驱识别,而WinUSB是如下这种样子:

2、打开zadig,安装WinUSB驱动,点击安装后,耐心等待一会

安装过程

3、再次看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已经安装成功,至此安装完毕,大家就可以使用MDK或者IAR里DAPLINK的WinUSB方式了。

楼主:
特地安装了个IAR8,50,发现里面并没有区分HID或者WinUSB,而MDK是可以区分选择的。

从IAR9.3X版本之后正常区分,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楼主几点睡的

楼主:
昨天休息的早。

网友(2021-01-11):
这个软件非常不错。就是DAP的串口虚拟不出来了

网友(2021-05-19):
mark,   Win7安装winusb 驱动

网友A(2023-08-11):
我的daplink这样装驱动,在keil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aplink这样装驱动,在keil不识别

Win10,Win11上WinUSB是免驱的,使用WinUSB模式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

估计是Win7系统了部分系统文件缺失。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A:
我的daplink这样装驱动,在keil不识别

我也是这样

网友B:
这样安装 DeviceInterfaceGUID 不是 {CDB3B5AD-293B-4663-AA36-1AAE46463776}

我手动去修改 zadig 生成的 inf 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2025-01-13):
引用 网友B:
这样安装 DeviceInterfaceGUID 不是 {CDB3B5AD-293B-4663-AA36-1AAE46463776}

我手动去修改 zadig 生 ...

麻烦详细说下如何修改inf文件吗,我用的win7,现在Keil里面下载配置找不到DAP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详细说下如何修改inf文件吗,我用的win7,现在Keil里面下载配置找不到DAPLINK。

设备管理器里面能识别到不,

另外这个是你自己设计link吗,自己设计的话,有些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