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STM32H743上,为什么memcpy(FoBuffer,p->payload,1);这句执行后FoBuffer里面有值

楼主(2020-12-01):
在STM32H743上,为什么memcpy(FoBuffer,p->payload,1);这句执行后FoBuffer里面有值,而memcpy(FoBuffer,p->payload,p->len);这句执行后FoBuffer里面是空的,p->len这个是有值的,这是什么原因呀,帮忙看看,谢谢了

uint8_t *FoBuffer;
memcpy(FoBuffer,p->payload,p->len);下面是另外一种方式也是空的
u16_t ll =0;
ll=6;
memcpy(FoBuffer,p->payload,ll);
这种方式FoBuffer里面也是空的,只有最后面是数字的时候有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好奇怪

网友A:
你是不是做DMA操作了,如果做了DMA,注意Cach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做DMA操作了,如果做了DMA,注意Cache问题

谢谢,问题应该还是数组表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应该还是数组表示的问题
这种基础操作不该有问题啊。
你的uint8_t *FoBuffer;有实体吗,没看到你的实体数组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础操作不该有问题啊。
你的uint8_t *FoBuffer;有实体吗,没看到你的实体数组在那里。

没有实体,就是用uint8_t *FoBuffer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实体,就是用uint8_t *FoBuffer定义的

必须要要有实体,否则这个操作就没有意义。

uint8_t *FoBuffer是全局变量的话,FoBuffer指针变量的默认值是0x0000 0000,而这个在H7上是有地址空间的,即ITCM,所以你这个memcpy是往ITCM里面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要有实体,否则这个操作就没有意义。

uint8_t *FoBuffer是全局变量的话,FoBuffer指针变量的默 ...

是的,我从新定义了实体,然后往里传就没有问题了,我是看的一个例程里面是这样写的,那个的本意是取首地址,我理解的好像有偏差,以为定义了首地址后面就自动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从新定义了实体,然后往里传就没有问题了,我是看的一个例程里面是这样写的,那个的本意是取首地 ...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