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链接的时候总是报 Fatal Error[Li001]: could not open file 错误

楼主(2020-12-01):
IAR链接的时候总是报  Fatal Error[Li001]: could not open file  错误
找不到临时文件,区tmp目录也确实找不到这个文件。
但是这个错误不是一定的,报的找不到文件的错误也不是一定的。
多编译几次有时候又能编译通过。

我怀疑是IAR的问题,但在编译其他工程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已经把杀毒软件都关了。电脑性能也是很好的。
求助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我不能发图片吗?为什么看不到呢

网友:
有图片吗?发个图看看啥问题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路径问题吧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A:
回帖奖励 +30 个金币

怎么链接的是C盘的User文件夹,貌似你的工程文件路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链接的是C盘的User文件夹,貌似你的工程文件路径有问题吧

有时候能正常编译通过,有时候又不行,报的错误找不到文件每次是不一样的,这里只粘贴了2次的结果,基本上完全编译个5次有一次不会出错。在C盘是因为工程在OneDrive中,每次编译都要上传一堆文件所以移到其他目录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链接的是C盘的User文件夹,貌似你的工程文件路径有问题吧

估计是多线程造成的,因为用命令行单线程编译是不会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而又可以用多线程,我电脑8核16线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多线程造成的,因为用命令行单线程编译是不会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而又可以用多线程, ...

貌似跟这个没关系,是你IAR安装或者你的工程有问题

网友(2022-06-15):
最近也频现这个问题,IAR版本8.40.2.总会报Fatal Error[Li001]: could not open file xxx.o这种错误.去对应路径看确实没有这个.o文件,但是其他同源文件的编译文件.解决方案也比较简单,Project->Clean然后重新编译就行,重启IDE也行.但有几率出现,在这之前从没出现过.目前重装IDE后两天还没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