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测试发现IAR8.50在Win7 64bit无法正常关闭,一关闭就卡死,另外就是会弹出Browser log不清楚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01):
打开一个工程,关闭的时候必死机

还有这个东东,不知道干啥的

楼主:
貌似是X机不太好使。。

网友A:
8.50.6 win10 64位 用了论坛里的X机,使用没有问题。

弹出Browser log 是因为工程路径下有中文导致的吧,换到非中文路径下,然后clean再rebuild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0.6 win10 64位 用了论坛里的X机,使用没有问题。

弹出Browser log 是因为工程路径下有中文导致的吧 ...

我去掉中文试试。

网友B:
怎么还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用win7,。。。

我还在全球20%的那波人里面

再战1年,上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