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sp_key那个驱动可以计算按键按下的顺序嘛?

楼主(2020-12-01):
比如有4个按键,怎么检测按键按下的顺序呢?

网友:
我记得有按键FIFO的吧,RTOS的队列和邮箱知道不? 就是先入先出的概念,这样就可以记录下顺序了

网友A:
是存到FIFO里面了的,自己想怎么玩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存到FIFO里面了的,自己想怎么玩都行。

嗯嗯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A:
是存到FIFO里面了的,自己想怎么玩都行。

麻烦请教一下硬汉哥,我使用bsp_key.c这个驱动,激活电平为0时可以检测到按键,但是使用激活电平为1时,检测不到按键,问题是出在哪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