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 固件升级到V1.40,加上高速DAPLINK功能,支持各种SPI Flash脱机烧录

楼主(2020-12-01):
说明:
1. 增加SPI Flash脱机烧录功能(需要升级PC软件,更新EMMC磁盘文件),对GD,华邦,旺宏,SST,复旦微,XTX芯天下,XMC武汉新芯,PUYA普冉,BoyaMicro博雅进行支持。
2. 增加高速DAPLINK功能,支持WinUSB和HID二合一。
3. 增加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接口,D0-D7可外接8个传感器。
(1) 新增lua接口函数  ok,temp = read("DS18B20", 2) --读D2口外接的传感器数据
(2)数据监视器菜单下新增DS18B20温度表(显示8路温度值)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注:升级的时候,固件和eMMC文件需要都升级

V1.40版APP程序:

上位机升级至V1.3:
H7-TOOL PC软件源代码(V1.3.0

eMMC中要存储的文件:
注:推荐将eMMC格式化后,存到新的文件

高速DAPLNK功能特点:
1、支持对外供电,电压范围1.2V-5V,可配置,电流最大不要超过450mA。
2、通过对外供电的方式,可以方便的通过GUI界面查看目标板功耗。
2、高速USB2.0 DAPLINK仿真器,支持WinUSB和HID二合一,用户想用那个用那个。
3、HID在Win7,Win10都是免驱的,而WinUSB在Win10上免驱,在Win7上需要安装驱动。
4、SWD接口带双向IO保护。
5、支持MDK和IAR。
6、支持5线方式GND,TVCC,SWCLK , SWDIO,RESET和4线方式GND,TVCC,SWCLK , SWDIO。
7、可以设置上电默认启动DAPLINK功能。
8、显示屏端做了IDCODE读取功能,可以方便的查询下载器端到目标芯片之间的接线是否正常。每次重新插拔,都会重新读取。

界面效果:

进入DAPLINK调试功能,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上电默认启动DAPLINK

各种SPI Flash脱机烧录支持。

更新记录:
----------------------------------------------------------------------------
2020-11-29 V1.40 【重大更新】
新增功能:
1.增加SPI Flash脱机烧录功能(需要升级PC软件,更新EMMC磁盘文件)
2.增加CMSIS-DAP仿真器功能。新增2个参数控制TVCC电压和蜂鸣器使能
3.增加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接口,D0-D7可外接8个传感器.
  - 新增lua接口函数  ok,temp = read("DS18B20", 2) --读D2口外接的传感器数据
  - 数据监视器菜单下新增DS18B20温度表(显示8路温度值)

BUG:
1.解决串口监视器BUG,ASCII模式如果收到0x00, 则不显示后面的数据。需要将不可见字符转换空格
2.解决在非lua小程序界面执行lua(PC机下载)无法长按C退出的问题

其他优化:
1.按键驱动底层忽略从其他状态跳转过来时,第一个长按键和按键弹起事件
2.上电不显示logo界面(以前有2秒延迟)
3.lwip初始化代码拆分到 lwip_pro() 中执行,加快界面启动速度

----------------------------------------------------------------------------
2020-10-19 V1.35
1.解决CX32芯片机台信号异常(1拖2模式解除SWD保护时,机台GPIO输出解锁脉冲)
2.增加lua i2c总线和spi总线接口函数,pc软件支持I2C,SPI总线控制

----------------------------------------------------------------------------
2020-10-19 V1.34a
1.解决旧版升级到新固件后,串口监视界面死机问题。原因是缺省参数不正确。

----------------------------------------------------------------------------
2020-10-19 V1.34
1. 修改net_udp.c中lua_udp_SendBuf()函数,遇到0x0A就立即发送,解决PC软件显示log不全问题
2. V1.33 emmc磁盘文件有误,machine_if.lua和prog_lib.lun需要更新
3. 多路模式烧录,最后发复位指令时需要忽略错误标志
4. i2c操作的函数lua接口api汇总到一个函数i2c_bus(), 第1个形参用字符串表示操作指令

网友A:
SPI串行FLASH这个后期会有一拖四转接板吗   现在擦除 写入 效验 一个64MB芯片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串行FLASH这个后期会有一拖四转接板吗   现在擦除 写入 效验 一个64MB芯片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啊

这个时间完全由芯片决定。芯片首次上写的多少,基本就多少。因为这种NOR型SPI Flash的擦除很慢。

网友B:
DAPLink的固件在0x08100000   而APP固件在0x08020000     DAPLink相关的源码是没开放吗

网友C:
DAPLINK仿真器最多断点可设置多少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PLink的固件在0x08100000   而APP固件在0x08020000     DAPLink相关的源码是没开放吗

开源版的DAPLINK,待我RL-USB教程更新到相应章节就发布基于V5,V6和V7板子的例子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PLINK仿真器最多断点可设置多少个呢

晚上我测测。

网友D:
硬汉,请问一下,为什么画红圈处的接口没法调试程序,提示找不到CPU,而用画黄圈处的接口就可以?以后会更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请问一下,为什么画红圈处的接口没法调试程序,提示找不到CPU,而用画黄圈处的接口就可以?以后会更 ...

红圈的那个是调试H7-TOOL自己用的,晚上我更新下帖子说明下这个问题。

网友:
烧录问题 新唐N76E003   把配置字里设置复位引脚P2.0做为输入   烧录后第二次再次烧录失败
而新唐烧录器没这个问题   用烧录器擦除芯片后  H7-TOOL才能再次烧录 只能烧录一次
这怎么解决?

网友E:
建议
每次有更新时 把最新h7tool app 固件整合到PC机软件文件夹内  使用PC软件升级h7tool 时默认优先选择文件内的app
省的每次升级时还要打开文件到处找app
感觉eMMC磁盘的文件结构和PC机软件内文件结构差不多 不知可否整合到一起   方便一键复制覆盖到eMMC
这样每次更新只下载PC软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每次有更新时 把最新h7tool app 固件整合到PC机软件文件夹内  使用PC软件升级h7tool 时默认优先选择 ...

建议采纳,其中eMMC的更新,TOOL的上位机已经支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建议采纳,其中eMMC的更新,TOOL的上位机已经支持了。

这要插网线才能用么  连usb串口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插网线才能用么  连usb串口用不了

对,这要网线。

后面准备上位机USB HID高速免驱一条龙,这样大家使用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