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用lua程序在H7-TOOL屏上构建图形界面,电阻温飘系数测量

楼主(2020-12-02):
V1.41版固件将增加lua gui绘图接口函数,可以在小屏上显示任意元素,可以通过TOOL的按键操控lua程序。

下面是一个范例。该lua程序将用来筛选同温飘系数的电阻(5位半项目用)。
-- 电阻温飘系数测试程序(H7-TOOL)
-- 常温状态,长按S键开始,记录常温阻值
-- 升温稳定后,短按S键,计算PPM
-- 电阻测量使用同惠TH2830电桥,RS232接口协议
-- 温度传感器使用DS18B20 (1个测环境,一个测高温区)
-- H7-TOOL控制继电器切换6个通道,可以同时测出6个电阻ppm

网友:
这个厉害了,可以方便自己弄些简单的小界面。

网友A:
这个将大大增加可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将大大增加可玩性。

感觉跟microPython很相似,极大地方便测试工作,个把小时就能搭建出个测试工具

网友:
这个真的太6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将大大增加可玩性。

加上RTX会不会更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RTX会不会更灵活

加上RTX的话,使用RTX的中间件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