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V5双网口能实现路由转发吗?

楼主(2020-12-02):
V5板子网口0接外网,网口1接采集设备,采集设备能通过网口0上互联网吗?如果可以的话,STM32能监测转发的数据吗?

网友:
这个功能,使用V5的双网口,完全没问题,使用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交流下。

教程看此贴:

V7,V6,V5开发板RL-TCPnet V7.X双网口教程发布,单网络协议栈管理DM9000和DM9162(2020-11-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33&fromuid=58

楼主:
STM32要如何在不影响采集设备跟互联网服务器通讯的情况下监测两者的信息交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要如何在不影响采集设备跟互联网服务器通讯的情况下监测两者的信息交互呢?

建立通信后,通过API实现即可。

楼主:
我对tcpip这方面比较薄弱,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楼主:
可能前面说得不是很清楚,采集设备通过HTTP或者TCP(不同的采集设备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连接到采集服务器,两者之间的连接方式和内部协议已经固化,无法改变。
如果采用V5板子双网口能否实现:
1、采集设备通过V5转接到采集服务器,相当于V5板作为路由器
2、STM32实时监测两者之间的通讯,对于达到预设条件的采集信息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A:
关键是,socket能否绑定某一个网卡,还望硬汉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socket能否绑定某一个网卡,还望硬汉大哥指点一下。

socket不能绑定网卡,只能绑定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前面说得不是很清楚,采集设备通过HTTP或者TCP(不同的采集设备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连接到采集服务器 ...

这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的。

两个网口分别开一个任务,没问题吧,然后两个网卡分别设置到不同网段,也没问题吧。显然你的采集设备和你的路由不需要在一个网段。

不同网段的情况下的执行情况:

网友B(2021-02-10):
请问双网口也可以用同样的PHY芯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双网口也可以用同样的PHY芯片把?

可以挂两个ETH+PHY的DM9000

网友C(2024-07-23):
双网口是不是的如果是用芯片自带的eth加phy的方式,是不是需要芯片有两个eth外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网口是不是的如果是用芯片自带的eth加phy的方式,是不是需要芯片有两个eth外设的

也可以,这种的是交换机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这种的是交换机方案。

谢谢eric2013的回复,理论上来说如果mcu只有一个eth外设,想直接控制两个phy,实现双网口是不是不可以的,我的理解是smi总线可以管理两个phy,但是rmii所传输的数据包只能一个phy对应一个发送和接收fifo缓存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eric2013的回复,理论上来说如果mcu只有一个eth外设,想直接控制两个phy,实现双网口是不是不可以的 ...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