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的DAPLINK无法使用。

楼主(2020-12-02):
升级到最新的1.4版本之后,按照论坛的操作方式,无法进入DAPLINK调试功能。长按S键之后,H7TOOL就没有反应了。电脑上面也没有找到任何设备。

电脑使用的WIN10。

这样操作之后H7TOOL就死机了,状态都不闪速了。

请教下硬汉哥我还有哪里的操作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A:
升级方法有问题。
你这个是DAPLINK固件没有下载进去。

务必要下载这个帖子里面的此固件进行升级,这个文件是APP+DAPLINK的二合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方法有问题。
你这个是DAPLINK固件没有下载进去。

我是直接从源码上面编译后下载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方法有问题。
你这个是DAPLINK固件没有下载进去。

使用提供的这个bin文件烧录进去就可以,但是奇怪的是,直接用源码编译之后的烧录进去就是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提供的这个bin文件烧录进去就可以,但是奇怪的是,直接用源码编译之后的烧录进去就是用不了。

升级H7-TOOL的V1.40及其以上版本APP固件注意事项,一定要使用给的那个APP+DAPLINK二合一固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825&fromuid=58

网友B:
你这个肯定是没有更新 emmc 里面的资源文件。把H7-TOOLS 切换到虚拟U盘模式,把资源文件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肯定是没有更新 emmc 里面的资源文件。把H7-TOOLS 切换到虚拟U盘模式,把资源文件换了就好了。

不是的,重新烧录单独提供的bin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