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升级H7-TOOL的V1.40及其以上版本APP固件注意事项,一定要使用给的那个APP+DAPLINK二合一固件(老教程贴,已经不再使用)

楼主(2020-12-02):
1、一定要使用我们整理好的bin文件,这个文件是APP+DAPLINK的二合一固件,下载的时候要使用这个,不可以使用我们开源的APP工程编译后的APP bin文件下载。

下载地址(如果有最新版,请下载最新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2、使用我们的上位机软件升级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73

网友A:
如果不开源的话,可以考虑把DAPLink相关的代码编译成lib,集成进工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开源的话,可以考虑把DAPLink相关的代码编译成lib,集成进工程里。

还可以用这种方法:

关于incbin使用方法介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095

网友B(2021-04-12):
请教下硬汉
H7第一批买的,去年升级了一次,现在是Boot是1.00版 App是1.35版 PC是Win10
刚看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73这个步骤
这个里下载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p;highlight=J-Flash 打开错误
就在这里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light=STM32CubeProg
这个不能用USB下载boot 只能通过stlink吗?
还有更新boot不需要按S或C 只要tool上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硬汉
H7第一批买的,去年升级了一次,现在是Boot是1.00版 App是1.35版 PC是Win10
刚看了http://www ...

1、JLINK下载方法:
使用J-Flash,使用这个J-Flash要安装完整的电脑端驱动才可以正常打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90

2、STLINK下载:
下载STM32CubeProg,使用STM32CubeProg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70

3、很久之前的程序没印象有什么功能了,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帖子的方法下载,主要是第2步和第3步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highlight=2.0

4、更新boot什么都不需要按。更新app才需要操作进入boot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1、JLINK下载方法:
使用J-Flash,使用这个J-Flash要安装完整的电脑端驱动才可以正常打开。
http://www ...

谢谢硬汉,按照第3种方法,从步骤2开始 boot、app都可以升级到目前最新2.0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