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netx 的 tcp ,客户端与服务端是不是需要同时工作才能够实现收发啊 ?

楼主(2020-12-02):
请教下,netx 的 tcp ,客户端与服务端是不是需要同时工作才能够实现收发啊 ?

网友A:
客户端连接服务端才能能收发数据,你不是这么干?

网友B:
要创建服务器,创建客户端,然后客户端连接服务器,之后就可以随意通信了。

UDP的话,不用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端连接服务端才能能收发数据,你不是这么干?

我两的图像一样哟
我目前使用 netx ,

1. 开发板作为 客户端,电脑端作为服务器端,服务器端能够连接 开发板客户端,此时连接成功后,开发板可以发送数据给 服务器端,但是服务器端发送数据给客户端

目前还不知道该使用哪个函数来接收啊,他们之间的又是如何相连接的,这些目前还没有搞清楚 ??

2. 开发板作为 服务器端,电脑端设置为 客户端,连接成功后,电脑 客户端 发送数据给 开发板服务器端,此时服务器端可以接收而且也正确,只是目前开发板服务器不能够发送数据给数据给
   电脑客户端,因为他们之间的套接字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3. 貌似 微软官方提供的历程 里面的 服务器,客户端 都是分开的,所以现在一头雾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创建服务器,创建客户端,然后客户端连接服务器,之后就可以随意通信了。

UDP的话,不用建立连接。

我使用的是 tcp socket 捣鼓的

网友C:
TCP 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接口是客户端和服务端共享的
发送API:nx_tcp_socket_send
接收API:nx_tcp_socket_receive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P 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接口是客户端和服务端共享的
发送API:nx_tcp_socket_send
接收API:nx_tcp_socket_ ...

多谢多谢啊

楼主:
终于把收发搞定了,不容易呀。他奶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