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合并下载hex文件,怎么跳转到app程序

楼主(2020-12-02):
我现在有一段工序是将boot+app的hex通过jlink合并后,下载到lpc1768上,但是,我boot代码里是根据flash的标志位来判断是否有程序进而跳转到app,那么合并下载,怎么处理会自动跳转到app程序吗?
硬汉哥有方法啊?

网友A:
APP程序的xxx.S启动文件里面开一个DCD做版本号,用来判断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程序的xxx.S启动文件里面开一个DCD做版本号,用来判断比较方便。

那请问怎么添加,汇编不太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怎么添加,汇编不太会啊

楼主:
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懂,。。。。

不好意思,添加错文件了。。是下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添加错文件了。。是下面这个

哈哈哈,我去试试看,多谢多谢~

楼主:
已经工程了,多谢多谢,居然有地方可以写。。。完美了

楼主:
他这个dcd大小是固定的把?只能在reserve中使用了,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个dcd大小是固定的把?只能在reserve中使用了,这个理解对吗?

可以在中断向量表末尾再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中断向量表末尾再开新的。

多谢,这样就比较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添加错文件了。。是下面这个

发现这个0x000140 只能在app启动文件中写入,boot中写不了的。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这个0x000140 只能在app启动文件中写入,boot中写不了的。正常的吗?

boot也可以

楼主:
我测试了,lpc1768的boot程序是写不进去,不知道stm32能不能写

楼主:
有空了stm32试试看,看boot能不能写这个特殊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了stm32试试看,看boot能不能写这个特殊的值

STM32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添加错文件了。。是下面这个

写了DCD,那怎么获取,还请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了DCD,那怎么获取,还请讲解一下

APP首地址加DCD的偏移地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添加错文件了。。是下面这个

这个太棒了! 居然这里还有保留字节,可以自己随便写哦!

补充一下,可以这么写,字符用DCB,数字用DCD。
HWVer        DCB     "ABC1"                     ; Reserved 硬件版本 汇编里面的字符串不会自带null这个结束符。这个刚好4个字节。
SWVer        DCD     0x20201214                 ; Reserved 软件版本 "20201214" = 2020年12月14日

楼主:
stm32的可以,lpc1768的不行

楼主:
应该是lpc的boot低地址这里有了flash保护导致的。才写不进去

网友C:
LPC 是按页擦写,写入时候有好像是整页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C 是按页擦写,写入时候有好像是整页写的

你说的和我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
硬汉哥,想起一个问题,就是app跳转到iap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我软件复位后进入boot程序,boot程序依然检测到app,又重新调回到app了。有啥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想起一个问题,就是app跳转到iap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我软件复位后进入boot程序,boot程序依然检测 ...

“app跳转到iap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没有断电吧? 可以在RAM里面写个标志位,说明是从app特意跳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p跳转到iap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没有断电吧? 可以在RAM里面写个标志位,说明是从app特意跳出来的。

嗯嗯
你的方式不错,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p跳转到iap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没有断电吧? 可以在RAM里面写个标志位,说明是从app特意跳出来的。

我是使用的flash内容,不同sram,sram我怕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