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D_R、LCD_G和 LCD_B不是[3:7],[2:7],[3:7]这样连续的GRB接口,可以驱动565RGB屏吗?
专业做地暖控制器

楼主(2020-12-02):
准备用GD32F450VX_LQFP100做个项目,需要驱动RGB接口的4.3寸屏,这个100脚的片子LCD_R 只有R2,R4,R5,R6,R7;LCD_G 有G0,G1,G2,G4,G5,G6,G7;LCD_B有B0,B2,B3,B4,B5,B6,B7;这个片子能驱动RGB接口的屏吗

网友A:
那个STM32F429那种是高位接高位。可以整。

关键是你这个100脚的显存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TM32F429那种是高位接高位。可以整。

关键是你这个100脚的显存够不。

这个100的SRAM 有512k和256k的够用不?如果512k的也不够用,我就加外部SDRAM;STM32F429这种是不是必须接R[3:7],G[2:7],B[3:7] ? R  G  B,序号不是连续的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00的SRAM 有512k和256k的够用不?如果512k的也不够用,我就加外部SDRAM;STM32F429这种是不是必须接R[3 ...

100脚加不了SDRAM。

芯片的R输出一定要接到显示屏对应的R引脚上,其它G,B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脚加不了SDRAM。

芯片的R输出一定要接到显示屏对应的R引脚上,其它G,B同理。

哦,那使用DMA2D 显示色块,位图,Alpha 混合和图片混合,这个512k的显存够用不?打开V6-2004_ThreadX Kernel Template这个模板,看到C/C++(AC6),我自己的工程都是C/C++,go to definition到变量都可以找到,定义的地方,在你这个工程模板go to definition不到变量位置,提示no information available.....错误;我已经选中了 output 的browse information ,并且rebuild一次;这个什么原因导致go to definition变量/函数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使用DMA2D 显示色块,位图,Alpha 混合和图片混合,这个512k的显存够用不?打开V6-2004_ThreadX Kerne ...

使用MDK5的AC6时,如果使用go to def,工程路径切不可有中文,AC6不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14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