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 采集全0,采集不成功

楼主(2020-12-02):
AD7606和stm32f407连接,1.  波特率115200乱码,选38400,出来值全是0,接5v电源
2. 不接5v电源8通道,采样是这样的,图一,
程序就是官方移植,配置GPIO口,FSMC就是407的接口,用的bank1,0X60000000

网友:
你是不是程序的晶振没有修改,直接使用的话,波特率问题一般是时钟问题,你将HSE_VALUE设置到和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然后合理设置PLL

网友:
标准库的话,就是这个:

晶振修改后库函数要改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043&fromuid=58

楼主:
对,我改成80000000就可以了,太厉害了!!!!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采集不到数据呢,GPIO设置是这样的
过采样:PB5-7
CVA-PC8
RAGE-PC11
RESET-PD5
BUSY-PD3
CS-PD7
RD-PD4

我看官方程序是用的DCMI-D0-7口对应接线的,我普通配置GPIO口应该不会影响吧,就是采集不到

楼主:
为什么就是采集不了输入电压信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采集不到数据呢,GPIO设置是这样的
过采样:PB5-7
CVA-PC8

你参考的那个例子,FSMC接口的吗?

网友A(2021-07-08):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方便的话贴出你的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贴出你的代码和原理图。

你好,我用的是STM32F407VGT6采用的是NE1我将例程里面的BANK4直接改为BANK1了就出现了在串口里面无法采数,显示硬件错误,这个我应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STM32F407VGT6采用的是NE1我将例程里面的BANK4直接改为BANK1了就出现了在串口里面无法采数 ...

统一到你发的此贴讨论
求助 AD7606 用STM32F407VGT6搭建环境硬件异常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76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