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基于STM32F103VE的安富莱方案外部spi flash下载

楼主(2020-12-03):
MCU:STM32F103VE
SPI FLASH:W25Q128

IDE:MDK 5.30
因为自己电路板上用的是SPI3连接的flash,使用了引脚PA15(JYAG复用),程序里禁用了JTAG.
感谢硬汉大佬分享的方案,直接用于项目上了,太及时了。

网友A:
这东西比较陌生,没接触过,请问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比较陌生,没接触过,请问有教程吗??

安富莱官方的V5,V6,V7都有文档,例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富莱官方的V5,V6,V7都有文档,例程的

好的多谢~~

网友B:
这标题看着模糊  外部FLASH下载什么??、程序?

网友C:
这样要烧录数据到外部flash上,是必须需要通过keil软件加载FLM文件下载下去??有没有脱离keil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看着模糊  外部FLASH下载什么??、程序?

楼主位写了:W25Q12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要烧录数据到外部flash上,是必须需要通过keil软件加载FLM文件下载下去??有没有脱离keil下载呢??

1、J-Flash:
J-Flash中添加MDK制作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89

或者STM32CubeProg,这个需要单独制作一个算法,也比较好实现,跟MDK的差不多,这个我也写教程说明了。

2、第81和85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D:
用来玩还行,实际有什么啥意义,不能脱机的,还要一个个在KEIL上点下载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来玩还行,实际有什么啥意义,不能脱机的,还要一个个在KEIL上点下载按钮

此言差异,当然可以脱机了,使用TOOL就可以脱机下载。

这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调试emWin外置字库,GUIX外置字库,图库等可以MDK一键下载,多方便的事情。不同倒腾SD卡等方式导入了,非常有意义。

网友(2023-09-21):
单片机的RAM只有20k能用吗,这个烧录算法都有50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