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stm32 bootload 怎么调试app

楼主(2020-12-03):
请问下,在stm32有 bootload情况下,怎么在线调试app程序啊,需要设置哪些东西,谢谢~~!!

网友:
上电直接跳转APP,就可以调试

网友:
1,boot里面直接执行跳转函数   2,app里面直接点击debug就可以,注意flash download选项卡里面选中do not er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