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x_media_format函数快速执行方法?

楼主(2020-12-03):
大家好,
在使用FileX组件进行SD卡格式化时,有没有办法使fx_media_format函数执行效率提高?

比如各种参数调整方法?

网友A:
SD卡一般不需要文件格式化吧,电脑端文件格式化后可以了

网友B:
现在测试格式化一次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试格式化一次需要多少时间。

16G的SD卡,格式化,十多分钟,基本上不可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G的SD卡,格式化,十多分钟,基本上不可接受

你是不是选择的低格,低格就是这么慢,电脑端也是这样的。你要选择文件系统格式化,速度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选择的低格,低格就是这么慢,电脑端也是这样的。你要选择文件系统格式化,速度非常快

fx_media_format函数里是哪个参数表征启用快速格式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一般不需要文件格式化吧,电脑端文件格式化后可以了

从批产的角度,提出的格式化需求,减小工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x_media_format函数里是哪个参数表征启用快速格式化呢?

看了下,貌似这个函数是低格的,不是文件系统格式化,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函数,

网友:
格式化一个16M的Nor Flash,我的板子需要6,7分钟好像

楼主:
过来结贴:

FileX格式化函数中有个参数,确定每个簇有几个sector,改大点就好了

改为128(原参数为1),格式化8G的卡,大概需要6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来结贴:

FileX格式化函数中有个参数,确定每个簇有几个sector,改大点就好了

感谢告知问题原因

网友(2023-12-03):
引用 楼主:
过来结贴:

FileX格式化函数中有个参数,确定每个簇有几个sector,改大点就好了

mark

网友:
灌水,收藏备用

网友C(2024-01-12):
借个楼,想问一下,我的nor_flash为w25q64jv,sector_size为4096字节,我调用fx_media_format函数格式化的时候,设置函数参数sector_size为4096,同时我修改了宏定义LX_NOR_SECTOR_SIZE为4096/4,但是格式化还是不成功,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个楼,想问一下,我的nor_flash为w25q64jv,sector_size为4096字节,我调用fx_media_format函数格式化的 ...

试一下首先打开媒体,判断打开失败后再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