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的UART和SPI可以配置成5VTTL电平的吗?

楼主(2020-12-03):
外部的两个模块需要5VTTL电平,SPI和UART接口的,高电平要求最低不低于3.5V。我现在想把STM的UART和SPI相关引脚外部接上拉电阻到5V,然后引脚都配置为开漏输出,不知道行不行,有人试过吗?目前手头没硬件没法测试。

网友:
上拉应该可以 开漏我觉得够呛

网友A:
STM32接5V串口芯片,直连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82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接5V串口芯片,直连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29&fromuid=58
( ...

我那个5v芯片要求高电平最低得有3.5v,这么直接连不行啊,STM32这边高电平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5v芯片要求高电平最低得有3.5v,这么直接连不行啊,STM32这边高电平达不到要求...

那得整个上拉了。

网友:
可以搜一下 mos管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
补充一个文档:

Microchip的5V供电,3.3V供电实用技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8729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个文档:

Microchip的5V供电,3.3V供电实用技巧

3Q~

网友:
这是我用过的一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