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波形图控件GRAPH从左往右移动,不满屏是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0-12-03):
波形图控件GRAPH从左往右移动,不满屏是波形不正常?满屏后正常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显示一组数据波形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显示一组数据波形正常不。

1. 连续添加几个数据 GRAPH_DATA_YT_AddValue 再更新显示,不满屏的时候,显示不正常,满屏后就正常了
2. 添加一个数据然后更新显示,再添加一个数据然后更新显示,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连续添加几个数据 GRAPH_DATA_YT_AddValue 再更新显示,不满屏的时候,显示不正常,满屏后就正常了
2 ...

你不是显示了三路波形么,仅显示一路,连续添加多个,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显示了三路波形么,仅显示一路,连续添加多个,正常不。

显示一路也不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显示一路也不正常

满屏时:
数据从右到左移动:添加多个数据,添加的数据是在右边,然后数据是整体往左边移动,所以正常
数据从左到右移动:添加多个数据,添加的数据是在左边,然后数据是整体往右边移动,所以正常

没有满屏时:
数据从右到左移动:添加多个数据,添加的数据是在右边,然后数据是整体往左边移动,所以正常
数据从左到右移动:添加多个数据,添加的数据是在右边,没有往右边移动,所以不正常

/* 关键是下面这两个函数 ,实现波形从左往右显示  */
GRAPH_DATA_YT_SetAlign(ahData1, GRAPH_ALIGN_LEFT);
GRAPH_DATA_YT_MirrorX (ahData1, 1);
GRAPH_DATA_YT_SetAlign(ahData2, GRAPH_ALIGN_LEFT);
GRAPH_DATA_YT_MirrorX (ahData2, 1);
GRAPH_DATA_YT_SetAlign(ahData3, GRAPH_ALIGN_LEFT);
GRAPH_DATA_YT_MirrorX (ahData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