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RL-TCPnet V7.X双网口,两个独立的网口做UDP不可以使用相同的端口号(理解错了,可以使用)

楼主(2020-12-04):
对于UDP可以使用函数netUDP_Open设置端口

ps:理解错了,可以使用。

网友A:
硬汉大哥,这个双网口的使用上,还不能做那种热冗余的网络方案吧?   比如,两个冗余的网络上面,跑的协议是一样的,那么除了IP不一样,协议用的端口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RL_TCPNet就没法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这个双网口的使用上,还不能做那种热冗余的网络方案吧?   比如,两个冗余的网络上面,跑的协议 ...

热冗余的话,一般不使用这个双网口做服务器吧,不使用的话,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这个双网口的使用上,还不能做那种热冗余的网络方案吧?   比如,两个冗余的网络上面,跑的协议 ...

重新测试了下,理解错了,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