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初始化错误

楼主(2020-12-04):
硬汉老师,发现如图,1、在初始化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为局部变量,不初始化为0,程序会在if (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返回错误。                                2、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设置为全局变量,可以正常工作。

                                3、初始化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为局部变量,初始化为0,也是可以正常工作。
这是为啥呢?

网友:
局部变量不初始化会是个随机值,必须要初始化。

网友A:
这个我补充一下,为什么全局变量就正常呢,因为startup.s文件中一般会调用_main这个C库初始化函数,这个函数会将链接器中用户指定的变量区域清空,一般链接文件都会设置全局变量清空,所以全局变量相当于被初始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补充一下,为什么全局变量就正常呢,因为startup.s文件中一般会调用_main这个C库初始化函数,这个函数会 ...

ZI区会做清空,IAR和MDK的全局变量会这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