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RL-TCPnet V7.X的双网口UDP可以选择指定网口做通信,但实际测试依然是自动路由的

楼主(2020-12-04):
使用网口0:
netUDP_SetOption (udp_sock, netUDP_OptionInterface, NET_IF_CLASS_ETH | 0);

使用网口1:
netUDP_SetOption (udp_sock, netUDP_OptionInterface, NET_IF_CLASS_ETH | 1);

实际测试不行,而官方手册说明是可以的:

网友:
大神研究的 RL-TCPnet 玩的炉火纯青啊,一直想下手捣鼓这个 RL-TCPnet ,但是貌似时间总是那么的安排不过来呀,

网友A(2024-04-22):
说的是广播消息(全局广播255.255.255.255或者子网广播x.x.x.255这样的吧),没有说普通消息可以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广播消息(全局广播255.255.255.255或者子网广播x.x.x.255这样的吧),没有说普通消息可以指定

普通消息不能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