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脱机同时烧录QSPI Flash + 芯片内部Flash操作说明(2020-12-04)

楼主(2020-12-04):
以烧录我们V7版本的H743内部Flash+板载QSPI Flash为例进行说明。

1、先将之前制作好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存到eMMC中。

QSPI Flash算法文件在此章节配套的例子:V7-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将例程生成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存到如下路径:

2、H7-TOOL上位机的使用,具体看出H7-TOOL的操作说明即可。

我们直接介绍如何添加自己实现的QSPI Flash算法,将路径"0:/H7-TOOL/Programmer/Device/ST/STM32H7xx/ARMFLY_STM32H7x_QSPI_W25Q256.FLM" 添加到如下位置,

注意双引号不可以省略,完整的都复制进入,效果如下:

3、生成新的配置文件

4、生成的配置文件传输到H7-TOOL

5、直接点击烧录测试按钮,查看我们的配置是否可用

6、脱机进入单路烧录功能,选择我们生成的STM32-V7烧录文件

测试效果如下:

注意事项:

(1)每次修改参数,务必重新生成配置文件,并传送到H7-TOOL里面。

(2)如果烧写失败,提示如下效果:

加大这里的时钟延迟即可,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杜邦线略长,或者接线不牢的情况下:

(3)脱机烧录的时候,一定选择我们生成时制作的文件名: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Mark,这就去尝试

网友(2021-03-05):
终于找到这个帖子了。

楼主:
后面做个内部Flash + QSPI Flash + SPI Flash三合一下载试试。